求ACER5670 开机芯片PC97551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0-08-26):
一台ACER5670的笔记本,待机电流0.01,不触发,触发开关上无电压,PC97551的待机电压无+3V,BIOS供电正常

这个+3V是由+3VPCU转来的,

控制端SUSD,MAIND又是由SUSON,MAINON转来的,这两个电压都没有,但这两个电压是PC97551发出的,PC97551换过新的

网友:
先要出3   、5V 才行,先看8734A 的工作条件,待机OK 了不触发看晶振起震的话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开机3/5V  出来后   EC 会南桥一个信号的

网友:
广达设计的都是这种  待机应该就出3.3V 5V的  先修待机吧。直接查开机时序也可以  EC的工作条件一为满足 供电。外部时钟,ACIN,S5。还有BIOS都参与待机的 如果吃不准就刷个BIOS

网友:
广达的是X-BUS架构的 BIOS,要BIOS上没有波形,写过BIOS能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待机正常啊,3VPCU和5VPCU是1999控制发出的,现在是没有+3V,SUSD,MAIND没有高电位。

网友:
  +3v要开机后才会有的。

网友:
+3V是在io开机以后才有的电压   你要呀看io的开机条件没有满足啊

网友:
问题解决,加焊南桥后OK

网友:
那个信号是RSM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