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型号:ATX-300WB烧低压滤波电感?

楼主(2010-08-26):
师傅们好!
       第一次修金河田ATX-300WB这电是烧低压滤波电感,用户说看见里面有火。先不拆机,插上电源测得有5V辅助电源。再拆机很明显看到12V、5V、3。3、滤波电感已经烧焦,板也烧黄了,由于没有该电感,在旧板上找了一个相似的共八引脚电感,脚位不对调成跟原电感脚位一样。焊好,再检查没有发现还有其它元件烧坏,通电正常,上机。电脑运行也正常。
      第二次也是金河田ATX-300WB电源,同样烧滤波电感,可这次比第一次修的要烧得严重些,而且散热风扇用手旋转很费力,用12V电源给这风扇加电,可是不能运转,清 洗上油,运转正常了。这个电源是不是由于风扇不旋转造成烧滤波电感的?
       这电源也是有正常的辅助电源,测得其中有一只肖特基二极管烧短路内部一只二极管。在旧板上找到一个10引脚的滤波电感,因原电感是8只引脚的,10只引脚这只电感有两个线圈是小线,我就拿一组小线不用,焊好,检查12V、5V、3。3V没有短路现象,通电风扇不转,一点都不动。有辅助电源5V。(该电源用的是单芯片集成电路SG6105)。修昏了,想放弃 了,又一想,还是不想放弃,请各位师傅指点指点。

网友:
烧的电感不是滤波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