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D190ME13 白屏的维修

楼主(2010-08-26):
测F300断路  打另一端对地阻值为0,断开L200后再测,L200后级短路,拆了U200(AABR),对地阻值恢复正常,换了它,换了F300,重新焊上L200  白屏修复

网友:
如果有图片就更加好了!

网友:
烧保险,肯定是负载短路了,楼主的是常见故障,没什么特殊的~精华谈不上吧

网友(点评):
不是烧保险,就是好修,最主IC的代换。这个屏很多,还有保险不坏的,只是AABR输出电压不正常,造成白屏故障的呢

网友(点评):
屁话,有本事你发一个出来!

网友:
我对电路还不是很熟,谢谢分享了。

网友:
慢慢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