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开机点是哪两个有师傅知道么,开机小板没了

楼主(2010-08-26):
机子屏摔碎了,开机小板也没了,测试待机正常,打算开机试试,不知是哪两个点触下
联想

网友:
E43L在左边那个接线槽直接短接就可以的

网友:
用万用表鸣档,划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
他是面板上的线插在主板上的 那表 短接接口里的引脚看看

网友:
从上向下第5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