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presario c300加载显卡驱动黑屏

楼主(2010-08-26):
presario c300,加载显卡驱动黑屏。重装系统GHOST到加载显卡驱动的时候屏幕就变成灰白色。据客户说机器是摔过后就这样子了。北桥940GML已经换过依旧。求思路。

网友:
看看有没有掉件的地方!应该就是显卡这部分问题

网友:
碰到过一台SONY 的加显卡驱动 死机的  加焊及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掉件,机器外观压根看不出摔过的。只是客户无意中透露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要查信号了,显卡REF电压,包括内存部分的电压参考电压的

网友:
先加焊看看现象

学修本 -1 混分的吧.都说换过北桥了你还说加焊

网友:
好像还是驱动的问题到官网上下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