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X插上信号线闪一下就灭了!

楼主(2010-08-26):
还是第一次遇到明基出现这种情况,明基FP71GX插上信号线开机闪一下就灭了!要是不插上信号线,就开机就显示无信号连接(开机一直正常),要是接上信号线(插不插屏线都是一样)开机屏幕闪一下,电源灯也闪一下就没了,请问这是不是驱动板短路?请高手支招!先谢了!
无信号

网友:
先刷个程序

网友:
跟程序有关啊?插上信号线开机闪一下就灭了。谢谢楼上

网友:
加焊MCU看看。我也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修三星153V的时候遇到的现像跟LZ的一样 后来干了MCU 就饭已OK了

网友:
程序问题大些,但是我修过一个显示器也上一插信号线就灭,咋都找不找问题,后来竟然是灯管老化引起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某个电压或信号短路了吧!再查查看啊!

网友:
怎么明基也出这种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