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845求助

楼主(2010-08-26):
各位大侠`
ATX接点`主板自动开机`可关机`可复位 ~晶振有电压。

诊断卡跑C1~内存上拉电压1.27`供电2.5都有`条子换过N条了~

就是不亮`各位师傅级~给条思路~小弟新手`多教导`谢谢大家`

网友:
先看一下开机电路是否正常,清CMOS
档在C1如果可以复位查内存的SDA和SCLK是否3.3v,及SPD电压
SPD一般都是直连ATX3.3V或者双路的MOS
以上正常查AD线了----如果线路正常先刷BIOS

网友:
PCB是否掉件   桥后面的   刷BIOS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全满足,排除BIOS问题,加焊北桥也没反应可以换一个IO试一下。

网友:
座是否存在虚焊啊

网友:
座虚焊 跑的是0几吧845的桥虚焊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