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芯片,SC2643VX方案 求助

楼主(2010-08-26):
有块磐正EP-8HEAI,CPU供电方案SC2643VX + 3组SC1211 .起先是第3组的一个上管击穿。更换MOS后,其异常发热。测该组的上下管 G极 驱动波形异常。测SC2643VX 给第3组的SC1211 PWM波形不正常,用万用表量电压为0V,其它组电压为0.42V。更换过SC2643VX  和SC1211 还是如此,请各位老大帮个忙,谢谢!

网友:
要换上下管一起换的

网友:
换下管好了,自己疏忽了,多谢楼上大哥的提醒

网友:
怎么我不能下载?

网友:
找问题要彻底,不然就会吃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一般换单管都是要一起换上下管的.不过LZ的思路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