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不跑CPU维修

楼主(2010-08-27):
前两天修了几块东芝的板都是不跑CPU查条件,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AD线也正常。BIOS也刷了,什么外围也拆了。桥也搞了也不行,一点思路都没有搞不懂了。这几块板只能落在手上。
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关于不跑CPU的思路。谢谢。

网友:
换CPU,加焊CPU座

网友:
显波器看有没有抓BIOS数据

网友:
这个好像没什么好办法一击即中的,能量的都正常,看看外围,再做桥,只能一个一个的试了

网友:
你是怎么看的没跑CPU示波器吗?

网友:
是什么的CPU啊

网友:
看电流不跑U,是965的80537的533MHZ

网友(2010-09-28):
考虑北桥的虚焊和CPU的信号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