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hinkpad十九寸液晶显示器高压损坏如何换高压条

楼主(2010-08-27):
其内部解码板、电源板和高压板是一体的,最主要的就是 其高压控制脚EN常态下为高电平开机促发后居然变低电平了 但我是初学者目前从未见过此类高压工作模式。
液晶显示器

网友:
EN是高是低只是一个管子的倒像作用。

网友:
可以具体点 到 大致如何操作吗

网友:
三极管有问题?看 看开关三级管

网友:
EN在关机状态下是高电平,说明此高电平至三极管的B极的输入端的也是低电平,因此第一个三极管(MOS)管就是PNP(P)的管子,这属正常现象,所以应该查后面的电路

网友:
12v接供电 GND接地 EN接开关或者屏供电都行

网友:
多谢大家 问题以解决 是把高压条上直接连EN信号的增强型MOS管跳过 测试OK 已正常点亮五小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