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E下,如何用安装版系统安装??

楼主(2010-08-27):
请问一下高手,在PE下,如何用安装版系统安装??

网友:
不可以的,PE下装系统只能GHOST,完全安装的盘子自己带了启动的,如果拷贝到硬盘安装,在DOS下执行X:\i386\winnt

网友:
一般pe里都有Ghost安装软件 用它安装

网友: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729/14/58740_42262108.shtml    我在百度里给你找了一个你自已看吧。

网友:
安装版的应该不能在PE下安装。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不能ghost进去么?

网友:
可以啊,我都经常进PE来安装WIN2003,像无限的未知什么的,都带有一个批处理的,直接用那个批处理选好分区就可以安装。
顺便说下,我积分负的,说要加两个好友才能发贴,加别人为好友又说我没权限,哪位兄弟能加我为好友啊?

网友:
不行的话,安装版是放碟可以自动安装的,,一般入PE装的是ghost版(或者PE可以安装安装版,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网友:
进PE的情况下应该是装不了安装盘的  PE只能装GHOST版的 它是系统光盘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