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改显卡

楼主(2010-08-27):
T40改显卡怎么该 本来是7500 改9000的 我知道需要改下电路 在那几个位置 有人知道吗 谢谢

网友:
一样用的 不用改

网友:
听他们说不改下电路进不了系统

网友:
有几个电阻要换哈。

网友:
7500又不贵  我觉得没有必要改哦  万一搞烧了 我糗大了

网友:
改什么改啊,直接换上,刷个BIOS倒有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几个电阻要换 能不能告诉下 最还有图 谢谢

网友:
要改的。怎么改看一下图纸吧。上面说的很细。

网友:
其实像这种活没有足够的把握还是不动为好,毕竟我们只是第三方维修的,不是搞设计的!T40显卡部分在图纸上能够改动的地方好像也就只有U51 VCCVIDEOCORE核心供电输出的控制信号: 具体怎么改就要请教高手了!

网友:
17页有表。照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