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TZ3的镜头盖怎么拆?

楼主(2010-08-27):
松下TZ3的镜头盖开合不了!想拆开修一下!但不知道如何拆镜头盖,请这里的前辈指教一下!谢谢!就照片里的相机!

网友:
就从前面抠出来,里面有卡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圈下有一条缝,用那个刀片橇就可以了,上面是一个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撬的黑色的圆边,翘不开啊!!具体是撬哪个部位,能在照片上标注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照片要照个则面

网友:
网上找了几个侧面的照片,望能指出撬哪块地方,还有是撬外面的圆盖?还是连里面活动的叶片一起撬!实在是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上找了几个侧面的照片,望能指出撬哪块地方,还有是撬外面的圆盖?还是连里面活动的叶片一起撬!实在是感谢!

网友: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我以为前面有圈的,这个机子前面拆不开的,要拆镜头下来,比较麻烦看下这个里面的镜头拆解 松下 FX30

网友:
幸好没用蛮力撬!!不过还是要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