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 打开无线网卡就死机,

楼主(2010-08-27):
hp nc6400 打开无线网卡就死机,请教下维修方向,驱动重安装过,网卡换过,系统换过。现用的是win7.

网友:
换张网卡试试先。

网友:
看一下槽子没问题吧

网友:
  先确定网卡 pci-e槽 系统是好的 再找槽子上的供电 打到桥的ad线阻值 最后再不行就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