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怪问题:插诊断卡就可以开机

楼主(2010-08-27):
客户送来一台845老机子,主板是MS-6566红色大板,称不开机.打开机箱插上诊断卡开机正常,唯独声卡没有声音,为了省事,直接插一个PCI的声卡上去.给客户试好,带回去了,半个钟头,客户又转回来了,仍然是开不了机.于是上门检查,发现上诊断卡就可以开机,不上诊断卡可以上电,但开不了机,跑码到哪里也未知!后来带回店里,把主板拆下来,拆掉声卡芯片201,看以前修板的把复位芯片搞得脏脏的,清洗一下.麻烦了,不上电.头大了,量下晶振一脚电压0.2,另一脚电压0.8,短路开机排针IO有动作,换个晶振还是不行,因本人不会修板,所以不知道下步咋么搞了!丢在那里睡觉觉.早上醒来,发现诊断卡上跑码了(晚上没关电).更换声卡芯片,开机一切正常.现在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为什么插诊断卡就开不了机,这个问题特别郁闷,麻烦高手现身指点!

网友:
不会修板 呵呵 还换晶振   真是谦虚啊!要不诊断卡送给人家算了  不值钱  呵呵

网友:
看来高手都在睡觉觉,还没有起来

网友:
本人原来是学修家电的,后来在显示器工厂做过几年,现在开店,有很多东西不会,正在摸索中!所以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到坛子里找兄弟帮忙指点思路!在此对所有坛子里的兄弟发自内心的感谢!

网友:
诊断卡,插那个槽都一样吗,还是就一个会开机,

网友:
插哪个PCI槽都可以正常开机!不插诊断卡只可以上电,不可以开机!

网友:
那你不插诊断卡不插内存看报警不。

网友:
我好像也碰到过这种板子。。没修好,不在学习中

网友:
不插内存不报警,插内存开机可以听到正常的嘀声,一切正常!(补充:不插诊断卡的时候,听到蜂鸣器嘀嘀嘀几声短鸣!应该是没有找到显卡,这时插上诊断卡就可以开机)

网友:
遇到相同问题 求解

网友:
用镊子试着划一下PCI插槽试试 如果不行的话直接换 个io吧

网友:
所有PCI槽不可能都氧化,IO曾经换过!

网友:
照理说诊断卡应该不会获取系统中断才是,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做过测试,插诊断卡可以正常开机的时候使用稳不稳定?可以长时间跑一下看看.如果正常的话刷一下BIOS

网友:
偶也遇到过开机不亮,什么也没做,插上侦断卡就亮了。。。不过偶拨下侦断卡后机子也正常了。。。。偶也不清楚咋回事,看有高手能说出个原因来不!!!!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过 这种问题 直接把诊断卡给客人了 ,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听他们说是桥的问题。更奇怪的是以前有块板还认诊断卡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