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P43主板键盘接口不能用也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0-08-27):
升技P43主板键盘不能用,键盘接口数据和时钟都有4.9V,5V供电也正常,有时开机会提示:Keyboard Interface Error,停留一下会继续自检下去,有时候又不会提示键盘错误,主板有时候测试卡停在C7,重启几次又能点亮,在升技网站下载了两个版本的BIOS刷了都一样,接硬盘(原来有系统)试机进过一次系统,搜索驱动没多久就死机,重启就再也不能进系统了,停在选择菜单处死机,我又在另外一台机GHOST完以后马上关机接到这块主板上,光标闪动几下黑屏就没反应了,我换过I/O加焊过南桥还是不行。现在问题是键盘不能用也不能进系统,

网友:
你换另一下键盘、鼠标试一下。我前面也修过这样的板后来我换另一个键盘、鼠标就得了

网友:
重新加焊一下南桥试试吧。(如果确认你的IO没有问题)

网友:
是用的USB口不审用PS2口的啊

网友:
我用的是PS2的键盘,这块主板鼠标接口不是PS2接口是USB接口

网友:
考虑一下其他小排阻之类的 好好检查 我觉得楼主思维不正确 好好查查

网友:
先查一下供电电路上的保险电阻和排阻,,而且你那毛病,我也遇到过,,排阻损坏会导致,,时钟线上的电感最好也查下

网友:
加焊南桥短路了,现在放在一边了

网友:
我手里一块手硕P4P800SE也是C7,现在还在搞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键盘不能用 先先打数据线的值 没问题拆数据线滤波电容   不行换上拉排阻   还不行就换IO

    最后就是南桥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话按他的思路来一定可以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