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L208E白屏 外接花屏求解

楼主(2010-08-27):
今天接到同行神舟L208E的机器 内屏白屏  外接花屏 显示是独立的显卡板 芯片是GO6600  加焊了几次没有效果  就定了个全新的  换完了 还是这样  测试信号基本都正常  没有思路了  个人感觉有可能是显存有问题了吧  不知道哪位大哥也遇到过这样的机器啊  给个思路  另外就这个显卡板的图纸啊  代号是255EN1  主板的图纸我有的  找不到这个小板的图纸  哪位大哥有了不妨麻烦一下 传上来研究一下啊

网友:
我也有修过台跟你一样故障的电脑是HP的也是做了显卡不行就换个新的显卡芯片就OK了  ....呵呵 我比较幸运哦..

网友:
显卡接口加焊下

网友:
这个肯定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不要忽略小的问题,接口检查检查

网友:
显卡有问题加汗就好   里面有掉点不

网友:
一般是显存.接口正常吗

网友:
加焊显卡接口,不行换芯片

网友:
一般有以下三个可能,1,显卡虚焊。2接口虚焊,3,显存虚焊。如排除此类问题,建议换版,因有可能是pcb断线。

网友:
既然换了新的显卡板还不行就要考虑是不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
还是检查下接口和排线

网友:
楼主解决了说一声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2010-09-26):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不过重装系统解决了

网友:
这种显卡板的机器 最好不要重植 加焊不行的话就换个显卡板,还不行的话,查看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