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DELL显示器开机一小时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0-08-27):
一DELL显示器开机一小时后自动关机。型号是:E1909WF。开关失灵,通电就显。打开一看是修过的。驱动板换成了通有板,改过,挑过线。查了半天也没找到问题,请各老师诣点小弟啊

网友:
主要看按键是否漏电,在就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在下觉得还是主要检查电源,电源的可能性大点,还有就是高压保护

网友:
在自动关机时量一下供电看缺哪个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