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 9800GT 中花

楼主(2010-08-27):
中花 进系统 可以看的见 报错C通道全部 大家看看是显存问题吗?显存是三星K4J52324QE-RJ1A
那个是A B C D通道 分不清
三星

网友:
GPU正上方的就是C通道,这个报错像显存坏的多,先换C通道第一颗试试

网友:
美丽的的谎言
的帖子
正反面 4个显存 1个显存是1-15 对吗 我换个好的试试看看有没好转

网友:
GPU正上的是C通道
GPU不良了如果不会查,可以先加焊,通病了

网友:
GPU加焊吧。

网友:
如何判断BIOS损坏可以查1脚的上拉电阻及读出ROM

网友:
天哥 。GPU不良了 怎么查哦? 能否传授下哇。

网友:
GPU的确是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