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 17寸 AOC771S 屏高正常 屏幕宽 超出且无法调节

楼主(2010-08-27):
CRT 17寸 屏高正常 屏幕宽  超出且无法调节

没有明显烧焦、爆容痕迹~~~得怎么修啊,不会是MCU的事吧~~~

没有行场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行幅控制电路。
EW、逆程电容、B+这三个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阅了一些资料还有些蒙~~~~

这行幅管是IRF630M还是双阻尼二极管DMV1500M~~~

网友:
回复 网友A:

    DMV1500
再找些基础性的资料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DMV1500M,量测2 3脚正反皆60殴,我就把3脚剪了,插入一个FR607,可还是一样~~
还有哪里问题呢?

已经在看  显示器维修专业技能培训教程(陈玉仑 著).pdf
不过头晕,不知道里面哪章是讲行幅调整相关的~~

网友:
查一下TIP122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得头晕,下了图纸,没找到tip 122这个元件。是不是还有其它名字呢?

网友:
楼主加油,基本概念性的东西一定要弄明白的,否则会越弄问题越大。一般来说这种故障最常见的是行宽管问题,还有双阻尼,调整行宽的时候可以监测行宽管的B级电压是否有变化,哎,还是弄张图纸自己研究一下好了。

网友:
其中 irf 630m 有三个,Q406 Q420 Q426,哪个是跟行幅调节有关呢?

三个大约测试了下都没问题啊~~~头晕~~

DMV1500M

Table 1: Main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DAMPER MODUL.
IF(AV) 6 A 3 A
VRRM 1500 V 600 V
trr (max) 135 ns 50 ns
VF (max) 1.65V 1.4 V

DAMPER 1 2
2 3 MODULATION

断开2 3 冒了下烟,赶紧关了,然后接回上去跟以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