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容后不触发了

楼主(2010-08-27):
有一块775神舟主板,客户拿来时,看到主板上CPU和内存旁边有多个电容坏了,主板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把电容换好以后,当时开机正常,但今天客户拿过来时,主板点不亮了,测CPU供电1。3V,开机几分钟后用手摸MOS管有点烫手,无内存供电。测得内存供电MOS管G极没控制电压,D极5V,

网友:
先换掉MOS管试下啊

网友:
内存都没供电,当然开不了机了,沿着MOS管的G极查找线路

网友:
MOS管拆下来量是好的

网友:
得拆下来量。最好

网友:
没内存供电怎么会有CPU供电呢。检测场管和场管的控制电压。

网友:
看看内存的那个取样芯片叫W83之,还有那个双运算器,LM358之类的

网友:
看内存旁边有个RT9202,知道这个是不是管理内存供电的,测得VCC没有电压,BOOT5V?

网友:
没控制电压查内存的控制电路

网友:
换内存控制芯片

网友:
刚发现板背面内存槽子旁边的电容脚露铜了,不知道是不是我昨天焊的时候造成的?这样有没有影响?内存的控制电路具体查什么地方?

网友:
没有内存供电 cpu'是绝对没有供电的 抛开cpu供电先,就沿着内存mos管控制极去查  谁控制它就换它

网友:
在所有开机电压正常下 cpu才开始工作

网友:
量下换过的电容两脚有无短路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本身的问题   在换个电容  好好焊下

网友:
先修好内存供电再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控制极没电压  跑线 看是谁控制的  然后 查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