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37S显示器开机黑屏

楼主(2010-08-27):
接修一工厂BENQ FP737S显示器开机黑屏,打开后量测发现PF751断路,后面C5707DLOP管都没有击穿,手上没有保险丝用导线代替,通电显示OK,拷机半个小时没有问题,半个月后又送回现象是开机显示LOGO后黑屏,打开后发现C5707DLOP表面发黑,量测发现短路,仔细观察发现变压器脚有空焊现象,将几个管子换上补焊变压器后连续拷机1天没有发现不良,总结:因变压器虚焊电流较大导致PF751断路,未发现直接用导线代替后无法断路导致C5707DLOP击穿。

网友:
另外想请教高手,SFU9024能否代替FU9024和11P06?

网友:
原始数据对换

网友:
这个最好用原型号代换

网友:
C5707 0。45一个,最好是成双成对换掉,以免短时间二次返修

网友:
一般补焊以后换掉坏掉的5707和FU9024即可,如果返修的话估计得换变压器.SFU9024能否代替FU9024是不是本来就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机表面是“DLOP”管ST的,我用11P06可以代换,想问SFU9024与FU9024参数是否相同?

网友:
SFU9024可以直接代替FU9024我试过!

网友:
这个问题想都不要想  直接补焊变压器  更换5707和9024以及3A保险  100%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重要的是把机子修好,没必要这么斤斤计较。我一次性买几百,买零的人家一个二元也不卖

网友:
都是降压管的话没事,建议你多买点fu9024,基本能通代,只是换换脚

网友:
BENQ的高压板上高压线圈容易虚焊
然后烧5707
补焊高压线圈   就能搞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管脚顺序是否一样,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尽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可以代用!

网友:
想问一下,dlop 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