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 主板维修流程图

楼主(2010-08-27):
主板维修流程图
1PCB 有无
open
short

、有无烧焦的痕迹。
直接处理外观故障点

、电容有无流液,鼓起,松动等。
目检
、注意被别人焊接过的地方。
                         检查外观
、插槽内有无异物或短路。

OK

OK
可能会无法修复。
测量各电压对地阻值,看有无短路。
NO
                                               电压阻值偏小

OK

、量CPU电压对地阻值有无短路。
插入电源触发

NO
、看COMS跳线有无跳错。

、量POWER ON排针电压能否够高2.5V以上。
                          即不能触发
、南桥旁边的32.768kh2小晶振。

PS-ON讯号连线是否断。

、量I/O和南桥供电。

OK
、量I/O迅号有无进出。

、查找PS-ON线路,查找POWER ON至南桥门电路
                                                          I/O的连线。
A
、量三极管有无损坏。

、量电源IC的工作电压12V

、无CPU电源       5V有无。

C
、量三极管B极与IC之间的连线
量各关键测试点触摸各无件有无发烫
ON
D
、更换电源IC

A
、量时钟IC的供电3.32.5

、无时钟
14.318晶振有无波形。

C
、更换时钟IC

OK

、无复位
A
、量Reset排针电压是否够高。

、量时钟IC有时钟输出

C
、追排针往门电路或南桥的连线。

D
、南桥坏。

CPU电压值不对   VID线有无开路或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