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示器开机,有好多格格,不显画面是怎么回来呀

楼主(2010-08-27):
我的显示器开机,有好多格格,不显画面,以前好好的就是放了几个月一开开就那样了,请问我应怎么修呀

网友:
主板测过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个图片看看?
有的机器自带测试程序,在没有VGA信号时会自动显示机器的测试信号。
查VGA信号。

网友:
这个现象好象是驱动板有问题.查查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你的显示器是啥牌子啥型号都没说清楚,再就是看你说的情况应该不象是个CRT的显示器,但是你发帖子发到CRT这块,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CRT显示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怎么确定是LCD的?

网友:
就是CRT的显示器呀,是飞利浦的,不是主机的问题,在没有接VGA时也这样接上开机还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反问5楼,没说你说是LCD。
最好上个图片看看。格子是我说那种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