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er one ZA3上网本故障一例,求助!!!

楼主(2010-08-27):
手中一台ACER Aspier one ZA3上网本,开机故障,有时开得起,有时开不起,后来就一直开不起来了,电流开机是跑到0。52A,经过一系列跳变动作后回落到0。34A稳定,时而会跳一下到0。30A、0。32A、0。37A,已排除内存问题,听人说这款上网本BIOS容易出问题,不知道是否这原因导致开机故障?还是北桥问题?

网友:
  BIOS   是容易出问题。 但 CPU 也容易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到底怎么着手维修呢,加焊CPU吗?再请问加焊凌动CPU的温度如何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刷BIOS  被   然后在加焊CPU

网友:
你用示波器打LPC总线。先确定是CPU没开机还是内存没开  或档在了VGA.. 上网本桥空焊的机率是比较高,经常敲击键盘使他空焊,一般散热用的是键盘散热。按机率来说。 北桥空焊比CPU高。

网友:
先用U盘刷个BIOS,如果不行再加焊下CPU

网友:
直接干完北桥干CP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