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

楼主(2010-08-27):
开机电流能到0.6几   诊断卡跑38  这该怎么修啊

网友:
内存没有过

网友:
  内存映射不正常 打内存到北桥的阻值 dmi lpc bios都可能跑38 先测量工作条件 正常了再干bios 桥

网友:
内存不过。查内存供电和北桥电路

网友:
这大概是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
2.5a和1.2正常吗?

网友:
先换内存,不行在查内存供电

网友:
这个可不好弄呀,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先从简单的来吧。换内存,不行再查内存供电是否正常。加焊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没有过完!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呵呵 我也是新手,我遇到这种问题都会分部走,1检查内存,2检查内存槽是否虚焊,3检查北桥供电,4检查北桥是否虚焊,5换北桥

网友:
查 内存的工作条件 和北桥的数据线地址线!打下阻止!!

网友:
   38 、41 、2F 么不都是内存不过么。打下阻止看看是不是北桥、还是内存本身问题、查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