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10开机延迟

楼主(2010-08-27):
一台DELL D410按电源键后,大概15秒后电源指示灯才亮,想请教一下那里出了问题?
DELL

网友:
AMD的机器有的比这个时间还长的呢

网友:
不会吧,我这边有几台,其它的按一下就开机啊!

网友:
电容不良, 病怏怏的样子,要换了.

网友:
哈哈,可以查下开机电路

网友:
这种正常, 我有台DELL也是一样 10几秒才亮灯

网友:
机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