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0的机子待机0.04,3V,5V均正常就是不触发..

楼主(2010-08-27):
客户拿来时是开不了机的,而且还有短路的情况,拆机后发现此机的SIO上明显烧坏,型号是MEC5025,我订了一个新的回来了,待机正常但怎么就是不触发很郁闷,查图纸后发现图纸里SIO上面写的128KB FLASH,是代表这个芯片是有资料的吧,现在这个板不触发是不是和这个资料有关呀?

网友:
是的!戴尔的那两个IO都是有程序的!

网友:
有资料的SIO必须找相同型号机子的拆下来的才行呀

网友:
对的 要原装板上了io 才行

网友:
同型号的才可以更换。

网友:
没有办法 ! 条件正常了  就要定个聊板 拆sio了!!最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