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通电不读盘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0-08-27):
接了一个光驱,能通电,开关正常,就是进去之后不读。打开电路板没查到问题,请教各位大虾有过类似经历的指点一二,谢谢!!!!
问题

网友:
放进去光盘 能听见盘转动么

网友:
应该是激光头的问题

网友:
听不见盘转动的声音,擦过激光头了,上了之后还是不好使

网友A:
DVD还是VCD.

网友:
拆开看一下不能转盘的查一下电机电路,能转盘的就调一下光头或换个光头。

网友:
换机关头或电位传感器!!1

网友:
主轴电机老化,卡死,转速慢,激光头老化,带舱变形,不到位,排线不良!!!

网友(2010-10-23):
激光头坏了吧!!!

网友(2011-07-22):
激光头怎么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