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主板,每次开机都提示new CPU is inserted 是哪个零件故障

楼主(2010-08-27):
我有一块AM2 华硕 M2N68-AM的板子,开机显示new CPU is inserted in your system,看了很多帖子,反正知道有个零件故障,但是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到BIOS里面设一下CPU外频参数

网友:
换个ROM片再刷BIOS试下.桥里面功能部分坏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和BIOS的关系大些,BIOS程序损坏或BIOS芯片本身损坏的可能性是较大的

网友:
这个地方有个八角IC XXX EI的呢下了它看看

网友:
个人感觉不太象硬件损坏,看楼主上的是3000+的U,是不是应该进BIOS设置下外频啊,上现在的X系列的U应该不出这个提示吧

网友:
应该是U上的低了点吧。

网友:
     应该是CPU附近的一个小件  具体是哪个我也没搞明白  华硕的板子本身就不好修   学习中

网友:
按F2就行了,呵呵

网友:
应该是BIOS的程序问题,这个BIOS还不用拿下来刷,可以刷刷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个BIOS  然后COMS保存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刷个BIOS  然后COMS保存一下应该就好了
引用 网友B:

已经刷了BIOS了,故障依旧。很多帖子说道华硕有这个提示,只是板型不同,就不知道是那个硬件问题了。

网友:
个人感觉不太象硬件损坏,看楼主上的是3000+的U,是不是应该进BIOS设置下外频啊,上现在的X系列的U应该不出 ...
引用 网友C:

与CPU的高低没有关系,我上了5000+的双核也是这问题

网友:
U座不良的可能性大,这板用过好多。不下200片。从安一U。就出这个提示。

网友:
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对CPU识别不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