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必佳乐纺织机TRIAX-2板维修!

楼主(2010-08-27):
前天中午回到厂进到我的Office就看到了一块TRIAX-2板放在我的维修桌面上!
TRIAX-2的样子:

上面写着一张纸条,内容是“ETU刹车离合电流故障”!心想是Easy Job啦!随之立刻开始检修ETU刹车部分以及电流检测部分,谁知道大出所料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刹车部分电路的样子:

再加上逻辑电源测量各个工作点电压也是一样正常无比!晕了~~~!这个时候怀疑是机修误判了这块板, 立刻进车间随便找一台正常的机吧这块板装上试验,经过10多分钟的安装好后立刻开机,真的能正常开出,但好景不长,一会就白灯报警停机了,终端上显示的还是 “ETU刹车离合电流故障”!这下可烦了~~!再拆下检查,还是检查刹车部分,也还是一样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再想了一会,会不会是终端显示的信息有错漏呢?!因为上面的中文显示是在国内翻译的,故怀疑翻译错误,再研究了一下这条信息,怀疑原本的正确意思应该是“ETU电路故障已经刹车”所以不厌其烦再仔细检查一下ETU驱动部分,还是没有发现问题,通电检查了各个互感器的输出以及ETU电流检测处理和A/D转换处理部分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主处理器的样子:

A/D部分的样子:

这个时候我已经买有法子了,心想应该要破首例送板给别人修送2000元给别人了!放下先不管了,先搞好其它板再算!
第二天又到了!那天没有什么事干,车间里也有几台机需要停机改机,闲来无事我就把这块难搞的板拿到车间里装好在线测量!抓住一切机会尽我所能吧!
这次简单装好通电就立刻报同样的故障,立刻断电再开,同时用万用表预先测量怀疑的测试点,通过几次测量后确定问题不是出在驱动电流检测部分,而是在刹车部分,刹车部分的光耦输出电压有点跳变,这下好了,故障部位确定了,这个部分零件不多,应该是某零件不稳定!全部换了也不用多久时间!立刻拆下板拿回Office立刻再检测一次!这次测量到ETU刹车控制光耦的一脚的电阻时发现原来应该是1K的电阻变成了470K多了!

这个电阻之前已经多次测量,肯定确实当时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测量居然变了这么大,大家应该想到为何我之前找不到原因了原因就是这个电阻时好时坏,害我多干了这么多活!
立刻更换这个1K电阻再上机试验!OK……!再也没有报警了!

就这样1只电阻就帮厂省下了2000元!

网友:
很好。就是要细心呀。
=========
歪楼一下,LZ在哪里上班?干的是什么工作呀?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表?看上去很帅

网友:
纺织工厂里上班收工资的,其他同事称我微电主任,但其实什么都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大的图片都看不清?

网友:
麦毅诚总有精品呈现给大家,我要说声谢谢了。
据我所知论坛里还有一个叫卡黑朋友曾从事过一段时间的纺织设备维修,就是去年聚会时上台和我一起将工控设备维修现状的那位,可惜他现在基本不露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夸奖!谢谢加分!希望有机会也能和各位老大聚聚!

网友:
朋友你太厉害了,我修纺织织机16年了,还没有修过这个板呢.

网友:
这种玩意,得花很长时间去研究,,,工控件很多东西都是自己积累经验,没得师傅学的,,
虽然结果很简单,,,那个过程.........,,,楼主怕在那个工厂待了很久了吧!!技术骨干啊!!

网友:
电阻变大的情况我也遇到过几回,都是一些功率很小的电阻,比较难以发现。

有机会搞,有机会去琢磨研究比什么都强。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实说,我干这行半年不够!幸亏老板十分信任把权力都放给我我才有机会在厂里到处溜达学习!
我之前也只是一个修理电脑板卡和家电的!现在基本要放弃了!时间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以后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
我的经历和你差不多,现在自己在外面修工厂的东西,修一块板一两千很常见。

你现在在这个公司做,首先把自己的电子维修的东西搞熟悉,顺便把这类机器的工作原理及结构的弄熟,系统的学习一下,尽量的把整个机器的操作,工艺维修等全整明白,有机会的话,进入这个设备的生产厂家或者代理商做售后服务,进一步搞通这类的机器,然后留意客户资料,差不多了就出来自己搞。
比你自己修家电和电脑板强多了。

网友:
机会很难得,花个两三年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这类的东西我想有机会搞的话,很多人都可以搞的,关键是你能够进入这一行,以及相关的客户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