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难修的T40!!

楼主(2010-08-27):
T40机器,插上电源,开机一切正常,关机后,电流变为002,测3M 5M 1.2M 1.8M电压均正常,再开机电流001,这时1.8M电压,也消失了。但上拔下插头,再插,又正常了。请各位帮我分析下,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1.8M的电压为什么会消失?请技术小组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换个1.8的滤波估计90%会好

网友:
滤波已经换过了

网友:
PMH4也换了,在线等等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1.8转1.5那里有问题么?

网友:
1.8M也可以正常转成1.5M,我也感觉就是这两个电路的问题

网友:
1.8M和1.5M电路相关元件,都已经换过

网友:
测试电路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加焊南桥吧

网友:
曾修过一台好像是T41的,故障和你现在的差不多,有待机,按开机键电流直接从待机0。02掉到0,另外3M,5M也没有。换TB62501后就好了。

网友:
换电容,换场管,搞芯片,诂计应该可以搞掂了

网友:
1.5M这儿要解决好,希望就大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后来是换了1。8v的大电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