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芯片能和OZ824L代换

楼主(2010-08-27):
最近修一个技嘉的小本,辅助供电芯片为OZ824L,方形的32针脚,请问修过此机的朋友,哪个芯片能和这个芯片代换,或者谁有这个芯片的PDF定义。

网友:
tcl的K40也有OZ824L    这个好象不能代换  我上次修K40的时候妈的 我订了两次OZ824L

网友:
哎,那我就没有办法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