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ASUS不加电原理··拆机就好的那种。

楼主(2010-08-27):
小弟最近频繁接到ASUS A8T之类的机子···都是拆机就亮了····把休眠开关拔了也好···但是就是不晓得ASUS待机跟加电过程的工作原理··所以也就无法了解为什么拆了就好了····很懵很懵!!!希望哪位高手解释下··小弟拜谢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好几个了 都是拆了就好了 也是没明白呢

网友:
是不是有地方虚焊了,拆开放平是是接触的,一拧紧就开路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好几个先前一直以为是拔掉BIOS电池的原因 但有一次 没卸BIOS电池也能开 也是很郁闷..

网友:
b笔记本的保护性很强,如果外界有什么非法操作,则本本身会自动保护,也就是南桥保护了,当你把机子拆开后或给CMOS电池放电就会解除保护。

网友:
RTCRST电容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