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 有吱吱叫声,什么原因会引起?

楼主(2010-08-27):
电感 有吱吱叫声,什么原因会引起?大家给点经验呀

网友:
电感短路,换一个就好啦

网友:
遇到过,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换了就好了

网友:
换个电感一定就不响了

网友:
电感可能漏电了,换一个就OK。

网友:
有可能是漏电,或没有焊接好,先加焊,不行换一下试一下

网友:
电感本身。后级短路。PMW芯片

网友:
     扎间短路

网友:
总的来说应该是电流过大而响的,有可能是电感匝间短路 或后级有短路  PWM工作 不正常。

网友:
原因如下:
1:电感匝间短路,更换。
2:电感后级有短路的,在电感后级加电烧。
3:电感与后级断线了,电感里蓄积的电流出不去。

网友:
个人遇到的是在

DC-DC电路里,通过电感的电流太大,电感会发出叫声。

网友:
负载短路,PWM频率低,所以电感就发声了。

网友:
多谢楼上的朋友,现已修好,是电感旁边电容不良呀,换了就好 了,

网友:
电感匝间短路电流大接触不良引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第三条应该不成立

网友:
电感料板应该还是蛮多的

网友:
会是漏电吗

网友:
学习了,像我这种菜鸟还不知道电感响是什么原因造成,谢谢老师们!

网友:
回答的好。我顶

网友:
没有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0-09-28):
换了就好 电感就是导线

网友:
最好发个电路图过来研究下咯

网友:
接触不良喽   换个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