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保护 应从哪里入手维修

楼主(2010-08-27):
5vsb正常
494供电正常 也有5v基准输出
494第4脚电压3.75v  应该是保护了  短接4脚到地  有电压输出
查整流二极管都是好的  下一步应该查哪里呢

网友:
查辅助电路。

网友:
保护电路撒

网友:
494第8脚和第11脚输出信号正常不,两个推挽三极管、4148的二极管是否正常,都正常就检查初级的功率开关管

网友:
查开机电路,

网友:
着重查4脚的延时启动小电容,2.2-4.7UF/50V。

网友:
测量各输出对地电阻,然后就是各路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
把LM339第2脚输出到494第4脚的二极管挑开再开机看那里有问题

网友:
强制启动,然后测,手要快,心要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