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80触发掉电

楼主(2010-08-27):
本人手上有一台海尔A680的机子,开机触发电流跑到0。23A掉电,待机0。03。经检测CPU电感没有电压,供电芯片是ISL6262ACRZ。找边了所有的资料找不到此芯片的PDF文档。不知道供电脚是那一脚。如果有图纸的最好板号是:T14C MAIN BOARD REV:2。0      急请大侠帮忙。

网友:
更换了6262还是一样。晕啦,那位高手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
我今天刚修了一例,掉电问题,是6262旁边的电阻,值变大,换了后OK,   标的,1R0你看下是不是哪个问题

网友:
其实本本心片很少坏的,一般不用换,个人感觉都是旁边的电阻或电容

网友:
呵呵,这台机修好了吧 。换一个主供电IC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