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强行开机

楼主(2010-08-27):
捷波K8N5P ,开关无法触发,强行开机也不行..紫线有5.15V待机,开关上测的3.22V
电源黄对地值为1700多,,红为500多,橙为116  , 绿线为600多..电源IC是RT9246  手上没有,无法更换测试..MOS管对地都比较正常...除了IC问题,,还有可能什么问题?

网友:
无法强行开机,感情如果能强行开机还算是正常的了???!!!!

网友:
测南北桥\CPU\内存\显卡核心有没短路,先排除,

网友:
查上电条件有没满足 如果SLP_3和RSMRST不正常是开不了机 的。

网友:
MOS管一般短路所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值没短路  就查待机条件  与开机电路吧  不开机还是比较好修的  就那么几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