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CPU供电管为何全换都烧?

楼主(2010-08-27):
我个杂牌 775 的主板,开始是加电断电。发现CPU 供电管子 上管有个坏的,我就把上 下管 全换了。一通电 5秒 吱 一声 复位灯常亮了,然后断电。发现又另一个 上管坏了。。。 然后我把所有的全换了。还是不行 为什么啊? 谁遇到过着问题啊 ?
复位灯常亮

网友:
本人QQ群46705418 可以告诉我下吗?

网友:
应该是 cpu供电芯片坏...

网友:
把电源芯片跟驱动芯片全换了 还有G及的电阻看看好不

网友:
如果都同时换了,还不好的话,看看是不是PCB内部短路了,我以前有碰到过PCB内部短路的

网友:
用个灯座看一下如果有特亮的就有可能桥坏,没有那就把坏的场管跟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

网友A:
楼上的都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A:
顺便说下,我积分负的,说要加两个好友才能发贴,加别人为好友又说我没权限,哪位兄弟能加我为好友啊?

网友:
不可能连续几个mos管坏的,,如果真的话,估计是IC坏

网友:
IC坏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是非常大

网友:
电源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