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集成的板,电流跳二下,

楼主(2010-08-27):
SL400集成的板,电流跳二下,从0.01--0.75---1.45   而且1.05电感会叫,有谁修过此现象机呀。。桥是SL40

网友:
查一下后级短路。PMW芯片

网友:
用示波器打波看一下,走到哪一步了,

网友:
那本本能正常启动么  电感叫换一个再说 把旁边的滤波电容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