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短路~不知是不是桥的问题

楼主(2010-08-27):
今天生意惨淡 到1点钟才接到一个板,这个主板是长城品牌机的,板子型号是P4M266A-M2
加电不能触发,紫色线只有0.4V有短路,抚摸南桥、北桥、网卡和1117均不见发烫,后来测试有一个场管APL1085 S和D对地短路,拆出来测S和D也短路了,本以为是1085坏了,但是拆了出来主板的D端还是对地短路,之后我用万用表把南桥后边的小电容全部测量了一下,发现有一只电容短路了,不过把它拆出来 主板电容两端的焊盘 还是短路,怀疑是南桥坏了,把南桥弄出来,再测发现主板那两个电容焊盘已经有了47欧姆的阻止而且那个D端也是47欧姆阻值,请问下这个是不是属于南桥短路呀? 南桥是VT8235M,手头上有个VT8235,不知能不能互换, 又不敢确定是南桥坏,
求救中~~望师傅们讲解~

网友:
你测下PCI14脚的对地是多少就可以判断南桥的好坏

网友:
PCIA14脚有没对地,有就拆三端稳压管,在测.还短就拆网卡.不行就在测SB5V还到哪个IC就拆哪个IC.最后才排除是南桥的问题.,北桥没有SB电压的,不关北桥的事

网友:
按楼上说的去拆,也不一 定说北板没事,明天一个同事搞一台雷击 的PCI A14短 拆了网卡 跟好多芯片都还短,最后他就加电烧发现是北桥坏,什么都是排除法好。

网友:
拆桥不短,肯定是桥坏了嘛

网友:
没拆之前是短路吧    1117正常吗?
输出端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是南桥面坏偶遇到过的。

网友:
非常 感激各位师傅的回答~~ 结合大家的方法 查出来了 是桥的问题 把南桥拆了 紫色线恢复了5VSB,现在还有一个APL1085的场管也坏了 我拆出来D和S通的 不知1084能替换1085吗?我手上找不出APL1085 还有就是VT8235M能用VT8235换吗?

网友:
学习了   查出来了 是桥的问题 把南桥拆了 紫色线恢复了5VSB

网友:
测一下3VSB 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这种板有换桥的必要吗?VIA的量开机那里没有3.3就是桥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一定是南桥   也有可能是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