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请问老师们olympus is-300数码相机镜头缩不回去

楼主(2010-08-27):
请问各位老师奥林巴斯OLYMPUS is-300 数码相机镜头缩不回去,就像卡在那里,不知镜头这块哪里出现问题,麻烦老师们能指点一下,先感谢了
求助

网友:
请首先提供外观图片,是否摔过?

网友:
你不会弄的,直接拿去修吧,

网友:
我有个三星的s500,症状是拍照曝光过度,摄影正常。把镜头拆开来发现连接镜头快门的排线由于经常伸缩断了,拆的过程中也把镜头齿轮拆下来了,里面有个小电机,是不是那个坏了,或者是连接电机的线有问题。

网友:
连接镜头快门的排线问题,更换后一般都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