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修显卡第一步:认识代号

楼主(2010-08-27):
还没标全,请大侠们补充。

网友:
比如R43 代表的是电阻,     C105代表的是电容等,抛砖引玉吧,新手入门第一步。
还有其他的,请进来的大侠补充

网友:
这里也有个课件还不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09313-1-1.html

网友:
那显卡不亮,插上就报警,应该先检查哪方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方面,我也是刚接触,,请问一下上显卡报警,先查什么重要???

网友:
上显卡报警,检查显卡插槽及显卡金手指等,显卡供电等电路也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一般是显卡BIOS的问题了

网友:
对 我也想知道报警先查那个

网友:
楼主,代码25,显卡不过,这样的显卡应该怎么修显卡呢?

网友:
维修显卡先得弄清他的供电端是否正常.

网友:
个人觉得修台式机显卡,没有必要!

网友:
还是先去找本电路基础看下实在

网友:
真是好东西,以后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显卡拿到手,不管能不能点亮,先加焊一遍,然后在检查。基本都是因温度过高而脱焊,个别电容被人给扒了。

网友:
说的道理了,主要是加焊主芯片,显存。

网友:
显卡花屏一般都是显存的问题么?有得修么?

网友(2010-11-09):
我是新手。这个东西很不错

网友(2011-03-20):
基础知道,必须得学。

网友:
基础知道,必须得学

网友:
很好。。对我来说。很好的教材

网友:
没有怎么修显卡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