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坏了,不开机

楼主(2010-08-27):
IBM r51坏了,不开机,我拿回来后,拿掉电池,只插电源,又好了;第二天又坏了,只插电源或者电池,或者一起插,都不好,今天来只插电池,又好了,现在怎么插都好了,怎么回事啊
不开机
掉电

网友:
接口虚,滤波电容坏,场管不良。。。。仔细查吧

网友:
BIOS的问题

网友:
充电IC坏了,我遇到过

网友:
we问题是时好时坏的,真没法整啊

网友:
是按开机没反应吗 修过不触发 南桥问题

网友:
不开机时测下待机电压出来没

网友:
是不是摔过?

网友:
不好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