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40G硬盘装系统蓝屏。却无坏道,什么原因

楼主(2010-08-27):
迈拓40G硬盘装系统蓝屏。用MHDD查只有一个绿块,却无坏道,什么原因。。
硬盘

网友:
楼主确定是硬盘问题吗 最好先确定问题所在,内存主板问题也会蓝屏

网友:
老老实实修硬盘吧,做校准

网友:
做校准比较好

网友:
查硬盘G表有无分配。
另外显卡坏或兼容性不好也会这样。

网友:
换块硬盘试试蓝屏吗,不就知道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