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 插内存掉电,求助,

楼主(2010-08-27):
   HPV3000  965PM  显卡摘了

  上CPU电流到 0.72 0.9V电压,  一上内存 电流0.5就掉了  到待机状态

  电感均无短路,电压均正常

  请大家出点主意吧。

网友:
先把显卡上上去再测试

网友:
先把显卡上上去看看吧

网友:
你上不好显卡没法试的

网友:
换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