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笔记本 5V短路

楼主(2010-08-27):
DELL 6000笔记本3.3V短路 后给上边强行加电到3V时电流从1.5A左右升到5A后可不可以让他继续烧着 。之后测出SB和PC卡芯片短路摘掉换上一个后5V短路了  SB是拆件的 不知道好坏是不是SB导致的短路啊

网友:
拆掉南桥测USB供电看还短路没有

网友:
先把3V5v管理芯片取下来看看还短不短 再短就是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拆之前 USB就不短路啊   SB是部分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 我试了还短啊

网友:
如果原来没短路的话就是南桥做不好了

网友:
拆南桥之后测下5V不短的话在来装南桥啊

网友:
强行加电,电流也不能用这么大啊,好的都会给你搞成坏的。。

网友:
5V一般都是通往几个供电芯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流一般加到多大呢

网友:
还是烧吧一烧就知道是那块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般1A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