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B8011A 芯片代换(原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0-08-27):
如题,该芯片在北桥下面的,控制旁边的APM3055L供电管, 内存上也有一组,那组是WB80XXA的芯片.   目前故障,北桥下的APM3055L控制脚11V多,输出0.26V(经拆焊后测,APM3055L S极无短路,无开路)  对比内存上那一组,控制明显不对,怀疑WB8011A损坏.目前找不到相同型号替换,,请问大家可不可以用其它芯片进行代换?

问题也解决:  APM3055L 软击穿,  拆焊测量一切正常  G极充电后  S极也是能正常导通的..  换了另一个APM3055L上去后G极控制变回正常,输出也有了...看来以后遇到控制不正常时还是先换个MOS再搞控制IC了..    但还是很想知道WB8011A能用什么代换,这个IC的PDF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找见..

网友:
不见得是那个芯片坏 你要往上查查控制信号的来源和输出的去向 再定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当然是查过了,桥供电的自然输出到桥,经测也无短路,控制是进WB8011A的,APM3055L焊下测过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