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测主板元件不小心连电了

楼主(2010-08-27):
一块848E主板,开机CPU风扇和显卡风扇转,显示器不亮,无报警,显卡、内存、CPU都好(在其它机上试过),于是测电压,不小心表笔造成供电场管两脚相连,机子自行断电,再开只有风扇动了一下就没反应了。
断电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Q135和Q132有CPU时三点都报警,拿下CPU都正常,吹下Q132测管没问题,装上CPU后板上(拿下Q132的地方)的三点打地都是通路的。其它三极管都正常,那个连电的三极管也无异常。
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指点!

今天吹下出事的场管Q130,万用表检测确定S-D极已击穿,手头无同型号场管替换,到电器维修部找到一个场管,三条焊脚(凑合试试吧),为方便焊接和主板靠边的同型号的场管做了调换(如图),吹焊完毕,上风扇,上电,居然开转了,哈哈!
用手摸了一下替代品,感觉比烙铁还烫,先凑合吧,找到正品再换。
下一步就该检查CPU电源管理芯片了,但手头没有替换品啊,只能先把此板放一放了,有了芯片再修吧。

网友:
帮顶一下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拔掉12V四口供电,如果不会掉电,就是CPU供电方面的问题

网友:
CPU供电IC可能已被击穿

网友:
CPU供电ic可能已被烧坏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可能击穿了

网友:
  我也是个小小白。等待高手解答!

有空养养鸡 -5 小白就小白,有什么好炫耀的。

网友:
查电源管理IC

网友:
你标的Q132 Q135不是三极管  是cpu供电场管   应该是场管击穿了 再看看供电管理芯片烧了没

网友:
你现在的问题是你自己造成的12v短路

网友:
谢谢版主指点,请问版主,三极管和供电场管怎么区分啊?都是Q打头的啊。

网友(点评):
基地里有介绍的帖子 你搜索一下吧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场管 击穿了!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场管 击穿了!
引用 网友A:

Q132和Q135,拿下CPU测一个效果,装上CPU测试一个结果。

网友:
十成是电源管理芯片烧了

网友:
要三个场管都看一下,三个只要有一个短路了,就都报警的

网友:
其他的CPU供电场管 短 没有   ?

网友:
楼主自己把MOS管搞得短路烧了,先换掉,然后再测电源管理IC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如果这个不正常的话,建议你换掉电源管理IC

网友:
你标的Q132 Q135不是三极管  是cpu供电场管   应该是场管击穿了 再看看供电管理芯片烧了没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指点,已更正为供电场管,正在研究供电管理芯片。

网友:
万用表量场管有响声,不代表场管就坏了,只是说明阻值很小,有的主板你装了 cpu 后阻值就是很小,正常的,关键是你看下电压对不对

网友:
这还不简单先把电源管理芯片取下来再量供电管看是不是还短路!

网友:
100成是电源管理芯片烧了

网友:
这个教训我也碰过 是IC

网友:
呵呵,在电脑板卡的供电中,三级管一般都用在控制部分,电源部分肯定是场管,因为它不是非线性元件,也就是只能两种状态,即开关、截止。这个你应该看一下是不是有管子穿了,其次是更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此故障也算是比较基本的一个电路,你应掌握基础的知识再动手修板

网友:
十成是哪个电源芯片和哪个给你短接的场管死了啊!再不就是IO啦!

网友:
是啊,现在还不清楚你说哪里的三级管。。

网友:
先下U 后下12V

网友:
再开只有风扇动了一下就没反应了。12V短路,先测场管后拆IC

网友:
这种CPU供电都没有自保护吗

网友:
楼主好犀利啊。。。。不过我也经常干这事

网友C(2016-09-07):
CPU的管子经常都会烧坏的
バ幸福De右岸
你也是测量电路的时候烧的,还是自己本来就烧了?把万用表针弄的细一些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啦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的管子经常都会烧坏的
你也是测量电路的时候烧的,还是自己本来就烧了?把万用表针弄的细一些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啦

网友:
虽然来晚了,但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