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同方超锐F3600加电不亮机,喇叭一直响,

楼主(2010-08-27):
同方超锐F3600加电不亮机,喇叭一直响,待机下独立电源板有滋滋响,加电后响的更厉害,换过电感后待机不响,但加电后还是响,
加电电流到0.8,喇叭一直响,
前面有个帖子是和这个一个机器,我那是拔下了独立耳机接口插在主板上的连接线,喇叭线还在主板上面插着,这样喇叭就不响了,但插上独立耳机接口后,加电,喇叭就一直响。
望大虾们指点,

网友:
前面的饿贴说不全面,就又发了一贴,见谅

网友:
有没有换过内存再试?先排除简单的原因呢

网友:
喇叭是不是有电流声一样的响,换电容把,电容有问题了~滤波不良有高频干扰

网友:
喇叭一直响是因为没接风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囧啊,问一下无边大师,不插风扇喇叭就响,是什么原因啊?另外  这个板子想请教一下:待机3,5V正常, 加电电流到0.8A,加电后,CPU供电1.2V,桥供电2.5V,1.2V。而且电路板开始发烫,如图,烫的地方为橘黄色所圈的地方,是圈里的无极性大电容,还有大三脚场管,还有圈里最右边的小四边脚的系统供电芯片都发烫导致的,三脚场管的输出极直接连接南桥和北桥,三脚场管是由SC1486右下角的小10脚的IC控制的,

网友:
正常的电源板也是很烫的。而且也有响声。你不要在电源上纠结了。查查总线方面的问题吧